单片机三相信号源

楼主(2017-05-24):
8051单片机三相信号源的设计大神有何方案。

网友A:
三相信号源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直接用DA产生三个正弦波不就行了。还用什么方案?

网友C:
PWM产生三相信号源,还是正弦波三相信号源?

网友C:
原来做过变频器的三相PWM驱动波形发生器,原理是频率计算出三相时间差,输出IO分别输出3相PWM波形,PWM用的是查表法。

网友D:
跟大家学习了,还真不知道。

网友B:
PWM产生正弦波,那是大功率的做法。楼主可没说要大功率,那用DAC方便,三片DAC,分别输出三个正弦波,而相位配合三相的时间差。那个单片机方便做。
如楼主说的,用查表的办法,做起来不难呀。

网友E(2017-08-28):
是方波还是正弦波,方波就简单的互为120°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