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4):
变频器启动后,输出两项只有1V的电压,一项有160V电压,求大神们帮助

网友A:
功率小了建议直接换了;
大功率还是送修吧;

网友B:
楼上给的建议好,维修挺危险的,没有基础就不要冒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1KW的--我也是刚学习,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是小问题想自己解决,如果挺难的我就修不了了,找人帮忙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基础差,所以想从小问题的机器一边学习一边实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基础差,所以想从小问题的机器一边学习一边实践

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种半路出家的,如果是硬件坏了只要能找到就可以搞定,找不到就两眼一抹黑

网友D:
你这是没有输出了,要拆开检查功率模块,还要检查驱动,很麻烦的,不懂不建议自己搞。有可能还会把故障扩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功能模块应该没问题吧,不然变频器咋会运行,驱动我就不知道是哪一部分了

网友E:
我觉得想学习是好事,但是学习是一个系统问题,不是今天遇到什么问题我学习怎么解决。
如何测量的,用万用表直流档测试输出对直流母线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系统的学习没学过,
我是用交流量的输出电压UVW

网友F:
变频器输出是非正弦交流电,注意测量仪表。

网友G:
驱动有问题了吧。

楼主:
变频器可以运行,面板上显示变频器已经运行了频率也升到50HZ了,但是输出是两项还是没有电压,一项只有160V,这样的情况也是驱动有问题吗?
而且输出有的时候量其中这一项有380的输出,过一会量另一项又有380的输出,当把表笔拿掉量另外两项的时候有没有输出了

网友H:
你的想法我是支持的,我也是半路出家的,但是你要找书看看,看你讲驱动都不知道,还是不要随便去搞,誉强的机子是变频器当中最经典的电路,支持加油。。。。

网友I:
看驱动电路,重点检查上管驱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H:
嘿嘿,能不能告诉下驱动是哪部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上管驱动是哪个位置啊?

网友I:
这个不好说,不同的变频器电路不同,我只能告诉你,大部分变频器的驱动电路上管驱动电路是三路分立的电源供电,下管驱动电路是一路电源供电,你在电源板开关电源的次级找找看。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开关变压器次级各级电压,你将很快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没上电的时候量吗?没上电可以量出来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