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4):
有台卷压机,需要用油压带动油缸压合,但油泵电机一直反转,两相对调也还是反转,不能正转。请问如何解决呢?电机测了下正常,也没有缺相,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油泵电机由什么控制?是否是变频控制?如果变频控制那么想要电机反转就要到电机上的三相电,而不是电源的三相电。

网友B:
倒电机线也没用吗?似乎不可能。

网友C:
到了电机线你是看电机侧还是油泵侧

网友D:
是更换电机这头吗,如果是的话应该不太可能,应该是有问题没查到。

网友E:
应该是没有用变频器吧,是的话我怀疑电机端缺相。请用万用表量。

网友F:
先需知道有无变频器、电线对调的位置;还有电机功率等情况,也可顺便说说。

网友G:
不可思义,上图看看是怎么接线的,不可能的事啊

网友H:
三相电机正反转,任意调换二根电源线或电机绕组线,当二者都调换,就不会改变方向。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已经解决了。非变频器控制。犯了一个常识错误,只是单纯的看风机叶片的转向,没有考虑到有的电机停止后会有一个反向力,导致叶片反转,误以为还是反转。谢谢大家

网友I: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在此给大家分享下这次维修的种种问题,第一,开机后未操作加热开启,加热棒自动升温,后测量判定固态继电器击穿,更换后正常。第二,油压泵开启后380的电机嗡嗡响不转,且壳体很烫,后测量查看其中一根线扯断,修复正常。第三,从风机叶片错误的判断电机反转,其实正转也有个反向力,需用软塑料之类东西去碰触叶片来判断,而不是单纯的看停止后的叶片转向。第四,正常情况下,油压泵加足压力后会停止,但是电机一直加压,后调小可调节的油压表后,恢复正常。

网友J:
楼下最后的经验挺宝贵。油泵一般不和压力阀一起得电起泵,先起泵,然后在加压。要不然,电流会高!

网友K:
在运行状态用扎带伸进去看叶片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