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4):
机床控制夹紧的台达ASD-A2 400W驱动器,每次机床开机都报警夹紧轴零点丢失,每次都需要重新设置零点,无法保存,请问各位这是哪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开机,复位,我写程序带伺服的基本都是需要开机复位找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是说需要开机然后把夹紧手复位然后再写零点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除非他伺服那边没有原点信号,需要手动归零,不然按复位按钮执行复位动作后会自动归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