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4):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发送个数设置成K13和你设置成D20有什么区别?!

网友B:
那个错误位你不需要在意,只要反馈回来的数据是OK的就好,通讯逾时经常会出现的;还有个问题你的RS指令那边的D20传输数据长度会变的?想看下你后面的程序,感觉有点糊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一句是 要发送不同的数据时, 向 D20 存入相应的数据个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RS 中的 M 设置成 D20 是因为 RS 发送不同的帧时,数据长度不同,比如

LDP X0    MOV K8 D20  .... SET M8122    加速
LDP X1    MOV K12 D20  .... SET M8122   减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一句是 要发送不同的数据时, 向 D20 存入相应的数据个数
你贴出来的程序 发送个数是固定的!

网友C:
在你的t0上升沿后面串个M8121,等待发送标志位,试试

网友B:
回复 楼主:
MODBUS不是太精通,但是数据有变化的话,建议RS指令不要常通,在你数据切换好后,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