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4):
三相电机有接触器带电机 那单相的用什么? 能否用5A的中间继电器? 还是用接触器取其中的一点?

网友A:
呵呵;直接启动的话,电流大,0.75KW用5A继电器都不够用,用接触器接二线就行了;

网友B:
启动电流太大还是上接触吧!
继电器不行!

网友C:
370W以下可以用10A中继。

网友D:
单相可以LN控制两线,中继负荷能力小,带电机用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300多W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E:
三相电机用接触器控制,单相电机一般要看电机功率大小,单相电机小功率电机一般直接用开关控制,关键要看加工工艺,来采取达到工艺要求的控制....如你所说单相电机是300W,电流=0.3KW,可以用5A的继电器控制,因为单相电机每千瓦4.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