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系统

楼主(2017-05-24):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一台75千瓦直流调速系统启动后转速显示77以后就不再上升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转速显示不上升,实际转速是如何变化啊,用测速表量一下再讨论呗

网友B:
是什么品牌 型号的调速器都不讲清楚,是用什么方式调速?

网友C:
你怎样看的转速。

网友D:
显示77转/分之后,就不会改变数值了?实际设备的工作状况又是如何呢?
如果是不提速,那就是调速功能失效,需要检修整个调速器和调速系统。
如果是提速,但是显示数值不变,那么就是调速器数据显示系统,或者是转速数据采集系统故障,需要检修。

网友E:
1、调速器内部故障。
2、外部给定的速度参数问题,只能给定到77的速度。
3、调速器内部参数问题,最高只能到77的速度。
楼主一句故障的描述,只能笼统的说,故障分布在调速器的给定输入、输出及本体三者之间了。

网友F:
直流调速,还有励磁呢,所有环节都要检查,才能判断问题。

网友G:
是不是操作问题,我们这里一台设备也是,由于操作达到微动,转速在很低范围调节。
楼主可以直接给调速器10伏最高信号。

楼主:
设备能够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