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4):
一台国产45kw变频器,带一台45kw电机,用4-20ma.0-100a霍尔电流变送器做信号反馈到变频器,做恒电流控制,要求在输出电流在60a的时候保持50赫兹的运转频率,电流超过60a变频器会主动降低输出频率,以降低进料速度减小负载来保持输出的电流保持在60a。在负载减小并在电流减小到60a以下时,变频器会自动提升频率一直达到运行频率的上限为止。改造以来,一直都运行很好,但是在一年后出现了一个问题,会在电流不到60a,或者在50a.40a的时候就会输出频率下降,直到停止。我在把设定值设定到百分之99后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把pld关闭后,用标准模式运行,显示频率50赫兹,电流55a,很好很稳定。换过变送器,还是不能解决。请大家给我指个方向,谢谢

网友A:
   请检查一下模似量输入端口的相关元件,看看是不是由于参数发生变化而引起的故障。

网友B:
PID参数有没有修改过,如果有信号发生器模拟运行一下试试看

网友C:
电气控制系统的结构,就是一台变频器+变送器?
原变频器的数据有进行备份操作吗?将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再次修改回原始参数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修改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就是这样的电器结构,所有参数我都检查了一遍,都没问题,谢谢你,我恢复出厂看看

网友D:
这是不是有一个pid反逻辑给激活了呢?与原来的逻辑相反了?查一下参数吧。或者,制造一个超60A的状态,看看频率是不是不降反升?

网友D:
楼主没有后续的消息了?也不知道是否找到原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找到原因了,其实 是个很小的问题,是变频器的跳线针脚氧化了

网友E:
这种应用真特别,跟恒转矩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就对了,应该把最终的结果共享,这样对大家都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