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4):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是否可以在梯形图中进行编程实现重启PLC的功能呢?以及是否可以通过VB编程基于通信协议对PLC进行重启呢?谢谢大家!

网友A:
ka1常闭负责plc电源,接通后plc断电,然后ka1断电复位,plc得电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是否可以在梯形图中进行编程实现重启PLC的功能呢?以及是否可以通过VB编程基于通信协议对PLC进行重启呢?谢谢大家!
重启的目的是什么?
PLC是基于工业应用而产生的控制器,工业应用的一个非常特殊和苛刻的要求,就是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长期和稳定的运行,这是PLC控制器最基本的生存技能。

所以,你要是为了让PLC控制器更加能够稳定的运行,而产生的定期重启的做法,是错误的。

网友C:
说出重启目的

网友D:
楼主估计是为了资金回收,防止甲方欠账而设的软故障。。。

网友E:
呵呵;干脆运行开关那接个GPRS模块,在哪你都可以控制运行/停止;

网友F:
可以通过驱动M8037来使PLC进入停止模式

网友G:
1S的不做超级加密没有多大意义了

网友H:
为了随时控制PLC的运行?

网友I:
实现重启,不知是为了复位相关数据、还是做相关试验;若是在运行过程中重启,为了保证安全,应当需满足一定的条件。
但我也不知道是否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