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安装问题

楼主(2017-05-24):
各位大神,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吗?安装的STEP7 V5.5 SP2在安装好后,点击打开SIMATIC Manager,一直没反应,然后打开Portal都打开了,STEP7还是没打开,尝试过卸载后重装也不行,尝试过升级版本也不行,系统内存也够,PC系统也是win7旗舰版64位的,各位大神,有没有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2个授权冲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我其他电脑上也是这样的装法,但是没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冲突的话,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A:
我以前也碰到过·后来重装OK

网友A:
你可以把博途的那个授权软件服务终止,再打开STEP7试试·不行就只能重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装了好多次了,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A:
1·授权装好没
2·看电脑系统服务有没有启动授权服务
3·以上1·2没问题你就卸掉博途软件
4·以上1·2·3都不行就只能重装系统
5·西门家的东西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