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T1000V

楼主(2017-05-25):
安川T1000V报警OU,有上电报警,也有运行报警,那位大神帮助下,谢谢!

网友A:
报过压了吧。

网友B:
查历史故障,母线电压多少?

网友C:
先检测直流回路电压,如正常 。直流回路电压检测故障,可能是集成运放坏了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电压检测电路坏了,实际电510伏,检测是700伏左右。我好像找错了。不知道是那里母线检测电路。能指导下吗?谢谢

网友D:
你是准备自己修吗?

网友E:
确认是变频器有问题,自己没一点维修基础还是老老实实的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