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5):
台达ES2系列PLC与步进电机实现正反转如何编写程序,求高手帮忙!还有就是步进电机一般最高转速是多少R/MIN?我的步进电机怎么老是转不快?求解答。

网友A:
步进电机你还想转多快
超过1000转很难了吧

网友B:
脉冲加方向,能转说明脉冲有了,你在把方向使能,就可以反转了,还有具体编程,手册上是有简单的列子的,至于想转快点么,2个方法,脉冲速度加快and改变步进电机的脉冲细分,步进驱动器上有拨钮和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加方向,能转说明脉冲有了,你在把方向使能,就可以反转了,还有具体编程,手册上是有简单的列子的,至于想转快点么,2个方法,脉冲速度加快and改变步进电机的脉冲细分,步进驱动器上有拨钮和说明。
谢谢!明白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