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5):
该流量计接好线后现场面板液晶屏没有亮起,但用信号发送器能测到10mA电流·是液晶屏坏了吗?求解

网友A:
电源呢?还是内有电池供电?

楼主:
4~20mA回路·24V的2线制

网友B:
电源电压测量下,接线确认下有没有接错了,都没问题那就是流量计的问题了。

网友C:
电源是怎样给的?

楼主:
24V回路既提供电源又输出4~20mA信号

网友D:
你确定电源是直流的?

网友E:
电源是24V吗,有几根线的

网友F:
显示模块是否接触不良,断电后重新拔插试试。

网友G:
先查电源,然后确定

网友H:
拍个图上来
大神们马上给你回复!

网友I:
那个液晶屏是可以拆的,换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J(2018-04-26):
引用 网友F:
显示模块是否接触不良,断电后重新拔插试试。
还有个确实是显示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