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5):
初学西门子PLC。请问如何测试编好的一个梯形图,暂时还没有买到plc,需要仿真软件吗?

网友A:
定时 计数 之类的仿真下
先编译 看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B:
没有PLC,要用仿真。

网友C:
只能仿真咯,既然学西门子,用300那个仿真软件来测试呗

网友D:
200有仿真软件的,好像通讯是没法仿真的,模拟量和逻辑仿真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200都初学,建议先玩溜200再考虑300或者更高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0有仿真软件的,好像通讯是没法仿真的,模拟量和逻辑仿真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200都初学,建议先玩溜200再考虑300或者更高端的。

200没有西门子官方的仿真软件,都是民间爱好者自制。

网友F:
200的还是别仿真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民间的也好用啊,我就用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民间的也好用啊,我就用过的。

你开心就好,但是对于楼主这样精益求精的用户恐怕会有不好的体验。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可是他需要仿真,官方没有,那就只能民间了,有好多的,有的可以看存储区的值,有的只能仿真输入输出。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