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5):
台达22KW变频器输出电压低三相150V左右原因?报警LU

楼主:
检查驱动部分电容,二极管,三极管正常,直流电压550V左右,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各位老师指点,指点

网友A:
不带电机,输出电压多少?

网友B:
   除了说明书中提到的几点外,还有几点原因:一是母线滤波电容变小或失效;二是继电器未吸合或触点接触不良;三是整流桥有局部损坏;四是电压检测电路有故障,误报。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换变频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