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5):
如果机械手的空间不够用,这种扁型拖链电缆直接使用,不套拖链可行吗?

网友A:
时间短应该没问题,时间长不敢保证。

网友B:
只要动的时候 不会扯到什么东西上就问题不大

网友C:
你应该看看现场实际情况如何?
这种问题别人没法准确回答
有些地方可以,有些地方很快就挂了!

网友D:
会不会有摩擦,磨损电缆。

网友E:
时间长了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F:
我感觉时间长了也不行。

网友G:
主要是摩擦问题,会不会把电缆的外层给磨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