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涤机多段速调试

楼主(2017-05-25):
控制是这样的(正转,反转,正转点动,反转点动,多段速1,多段速2,多段速3,加减速时间,COM)
现有一台洗涤机,在最后一道程序上是有6段速度,15  55  65  80  100  120
现在是反转点动没有接,请教要怎么改才可以把反转点动重新启用,(目前变频器已经没有多余的多功能端子)

网友A:
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参数和多功能端子,看能不加加一段速,然后将加的这段速设为反速,按功能接通对应段速的端子

网友B:
不同品牌型号接线和参数设置是不一样的,最好是看看使用的变频器手册。

网友C:
楼主:你不会以为所有的品牌变频器都一样?都是同一种设置方式?如果我告诉你PI9000的设置,你肯定说不是PI9000,不要让各位猜迷了,说出来吧,什么型号?

网友D:
在反转控制信号线上 串接一常开按钮即可。

网友E:
估计没什么人能回答
首先把关键的信息提供出来

网友F:
你现在才是6个段速度运行,很多变频器都是支持16段速度运行啊

网友G:
楼主意思是没有空余端子了,我也调试过工业洗衣机,5个速度段刚好把端子用完。设置成面板端子都可控,用面板点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的,就是没有多余的端子了,我的意思能不能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省掉一个多段速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能不能用两个端子控制6段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忘了说了,是伟创的AC80C的机器

网友H:
反转的端子不要和多段速一样,
默认的反转端子就可以。

楼主:
这款机器,没有默认的正转反转,也没有正反点动,都是要用多功能端子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能不能用两个端子控制6段速?

2个端子,也就是2的2次方=4,其组合为00,01,10,11,一共有4种组合,减去一个00,其实就是3种速度。
3个端子,也就是2的3次方=8,其组合为000,001,010,100,011,110,101,111,一共有8种组合,减去一个000,其实就是7种速度。
4个端子,也就是2的4次方=16,减去一个0000,其实就是15种速度。

不过,某些变频也有说4个端子有16种速度,那是考虑到0000时,还有一种速度。

现在,楼主还会希望两个端子控制6段速?

网友I:
回复 网友C:
对的,科沃变频器就是4组端子可以组合成15种速度的,这样就只要3个端子就可以了,还可以多几个端子的

网友J:
你一共用了多少个端子?

网友K:
这家伙根本不懂2进制的端子组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用了八个端子,现在还有一个反转点动没有接

楼主:
回复 网友K:
确实不知道

网友D:
可以省掉一个段速,把反转段子得出来,不会影响洗衣机的使用,不过你得调整程序了,最后的那个段速【甩干】是不能省的,第一段速也是不能省的,你想想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就是想把中间的速度省掉一段,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改,请指教

网友D:
你可以改为三个段速,15  65  120.省掉 一个端子,用两个端子就可以了。前一个端子与公共端子闭合是第一段速,后一个端子与公共端子闭合是第二段速,两个端子有与公共端子同时闭合是三段速,即10   01   11。不知这样改行否?
每个段速的运行时间另行给定 。
还可以利用变频器的简易PLC功能,就好实现多了,不知你的变频器是否有此功能,前面的端子只用启动端子与公共端子就可以了,也可不用,用面板控制启停就可以了。

楼主:
设备上现在装的伟创AC80C的变频器,控制端子上没有固定的正反转,只有7个多功能控制端口

可不可以这样改,用四段速,15  65  80  120,或者15 55 80 120,信号这样00 01 10 11,
这样行不行?
现在是一共9根线,去掉公共端,还有八根线

1.正转运行             2.反转运行
3.多段速一             4.多段速二      5.多段速三
6.加减速时间选择端1     7.正转点动       8.反转点动
但是由于只有七个多功能端子,目前反转点动线没有接,要怎么才能把反转点动带上,而不影响使用呢?
请不吝赐教!

网友K:
小伙子不错,还把二进制搞清楚了。给你一个赞。

网友C:
反转点动,其实就是反转多段速,不过点动时,可以按点动的加、减速运行,不受多段速的加、减速影响。
如果你的反转点动并无特定的加、减速要求,完全可以将其放在多段速内,反正你的多段速端子还有空余。

楼主:
回复 网友C:
点动频率设置的是7HZ和洗涤的运行频率一样,并无特定的加减速要求,只要取衣的时候,可以正反转点动就可以了,但是我没有多余的多段速端子了,我就是想能不能用两个端子给它四个速度,15 65 80 120,可不可以这样?这样会不会影响洗衣机的正常使用

网友C:
如果没有不同的加、减速要求,采用变频无端子加减速设置,此时即可取消加、减速时间选择端。

1.正转运行   2.反转运行
3.多速端子  4.多速端子  5.多速端子

以上共使用了5个端子,可以具有7种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的意思是我可以把那个加减速时间选择端子不接,直接省掉,让他用机器默认的加减速时间?

网友C:
用端子控制加减速时间的目的是:变频器需要两种以上的加、减速,如果仅用一种,可以采用无端子控制加、减速(并非是变频默认的加减速时间,仍然可以自由设定为需要的)。

难道你有两种不同的加、减速要求吗?

网友L:
所有的反转都可以通过改变相序来实现,你可以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两个接触器来改变相序,通过外部开关来调整正反转,这样就可以把反转端子和反转点动端子省下来了,希望楼主能明白我的意思。

楼主:
有的,加减速时间有好几个,所以省不了加减速时间端子
唉,技术不行 我从厂家要了一块板,多功能端子足够的换一块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样也可以啊,好的我下回试试这种方法,谢谢咯!

网友M:
AC80是矢量机 性能挺好 楼主有眼力
 建议
    S1:点动
    S2:反向
    S3:段速一
    S4:段速二
    S5:段速四
    S6: 运行
    S7: 备用
 注意:
    段速的8 4 2 1码为0时为主频 对应第一加减速时间  段速分别有各自的加减速时间相对应 即第二  第三.....加减速时间  不需要专门用端子控制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M(2017-07-24):
  S1:点动
   S2:反向
   S3:段速一
   S4:段速二
   S5:段速四
   S6: 运行
   S7: 备用
 段速的8 4 2 1码为0时为主频 对应第一加减速时间  段速分别有各自的加减速时间相对应 即第二  第三.....加减速时间  不需要专门用端子控制
 这段话不对  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