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接地问题

楼主(2017-05-25):
正常TN-S系统中低压柜到配电箱已经有PE线了,PE线还从接地排跨接到配电箱门上,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需要在配电箱外壳外面再做一次单独接地?同理还有电机的外壳,变压器的外壳,这些是属于等电位的的范畴吗,等电位的话接地线只需要4平方是不是?

网友A:
配电箱和配电箱的门之间是通过合页连接,不认为是可靠的连接,所以要重复连接PE线,新的规定PE线的截面和相线截面相等。

网友B:
这应该是重复接地吧、防止PE线断线的。

网友C:
配电箱外壳外面再做一次单独接地是重复接地更安全,接地线只需要4平方是考虑电线搞拉强度和接地电阻符合要求考量不是硬性一定要4平的

网友D:
一楼的回答是正确的
线径要求可以参考 GB 4943-2001

楼主:
回复 网友C:
等电位范畴的话按照02D501-2就是4平方-25平方
保护接地范畴就要相线的一半或者就跟1楼说的一样要相线那么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有新规范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譬如2000KVA变压器外壳接地,低压侧接的双拼125*10的母排,或者上百千瓦的电机的外壳接地,按照保护接地的定义最差都要做到相线1/4吧,我觉得大过头了太夸张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侠有新规范号吗

GB 50054-2011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网友F:
就是等电位,不会有压差,无法电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就是等电位,不会有压差,无法电人。

楼主说的不是等电位接法,是重复接地接法。

等电位是必须接地连成一片的接地网。

网友G:
这是重复接地为了使接地更加可靠

楼主:
这两种区分不开

实际上外壳重复接地可以理解为TT系统对吗,整个系统就是TN-S+TT吗

网友H:
如果是等电位的链接,要求是大面积,能多大面积额接触就多大面积接触,4平方太小了,一般都是10平方或以上。这是等电位。等电位理论上越大接触面越好。

楼主:
忘了发图了

网友I:
你想想万一电箱到变压器的地线断了!然后分支电路中的一条出现对地漏电,那整个电路地线都带电,我之前就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