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5):
变频器是CHF100A的,两线制控制,启动后按照设定的频率运行设定的时间,然后循环。我看了好久变频器说明书,这个PLC和多段速到底是分开的,还是两个在一起用的,有点模糊。具体参数怎么设定,有没有大神解惑?

网友A:
想当年大学毕业设计做的花样喷泉还是基于西门子S7-300的

网友B: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C:
多段速可以在变频器参数中设置,PLC只要给开关信号选择对应的速度控制端子接通就可以。

网友D(2017-08-10):
用变频器的简易plc实现

网友E:
光看说明书不行,结合变频器里的设置看,看是不是多段控制。
或看接线图图,多段速接线还是模拟控制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