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5):
  IM153接口模块,后面有一个两路输入的模拟量模块,现在的问题是:plc那边采集不到这个模拟量模块的输入信号,

读数一直显示0,而实际上我把压力变送器接到模块上以后,用万用表测得电流10.0mA,但是plc输入没有数值,一直是0,

在线急等

网友A:
你在哪里 ?
我知道怎么搞。你联系我QQ:576823498

网友B:
你有没有设定模块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东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了,接上传感器也是0,不接也是0

网友C(2017-07-21):
看看模拟量模块地址是多少的,有时候不一定是从aiw0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