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驱动器使用Pr模式控制伺服电机时 速度怎样选择

楼主(2017-05-25):
台达A2驱动器使用Pr模式控制伺服电机时 设置速度的寄存器有16组 怎样选取哪组速度作为跑位速度 是哪个寄存器。跑位设置为绝对位置模式

网友A:
他外部没有速度选择的接线信号针脚?

网友B(2018-08-19):
参见A2说明书的7.4节,在第5个字节出设置速度选项

网友C:
多功能输入端子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