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0直流电机控制器故障

楼主(2017-05-26):
一台790电机控制器 使用中经常报外部故障 端子已经短接 另外有时工作时报反馈失效 测速发电机新更换的 另外控制器正常工作电机电流显示负数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电流负数,说明要么电机反向运行了,要么电机由电动变发电了。经常报外部故障。看参数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
张力控制 前面有75kw电机拉着它 这是7.5kw电机

网友B:
是不是惯性导致的!

楼主:
以前正常使用 报反馈失效后更换了测速发电机 当时试车没事 后来经常报外部故障 有时报反馈失效 外部故障端子已经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