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个问题

楼主(2017-05-26):
变频器模拟信号输入4-20ma,做闭环pld运行,检测出输入信号在10ma,变频器输出电流在60a,输出频率50赫兹,一直正常运行,最近出现故障,输入信号还是10ma,输出电流还在60a,但是输出频率却在降低,一直降到0赫兹为止,就是电机不转了,我外接模拟信号发生器测试,发现,信号输入一到5ma的时候就会降低频率,回到4ma的时候就会上升到50赫兹。给定值没动

网友A:
参数被人调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
我重新仔细检查了一遍参数

网友B:
正反作用搞反了么,检测值越小输出越大。

网友C:
应该是参数改了。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参数,再试试!

网友E:
是直接用变频器内部的PID还是外围的PID控制,吧I关掉,只用P看看!

网友F:
查下电机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G:
你的负载变化了,原来的负载小于电机驱动转矩,现在的负载,比电机驱动转矩大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负载变化呢?这就得查了。如果是流量控制,查进出口截面的变化。

网友H:
恢复参数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

网友I:
是什么原因啊?坐等楼主解答

网友J:
楼主光说解决了,什么原因呢,解决办法,麻烦共享一下,互相学习嘛!

楼主:
感谢大家帮助,原因找到了,是信号输入端的的输入信号选择的跳线开关氧化了,我拆掉开关,用电洛铁焊上就彻底好了。谢谢大家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