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6):
原装三菱变频器Fr-E720-0.75K,带动一台旋转设备,光栅检测到有物体进入,开始启动,用的是外部端子启动变频器,启动频率大概每分钟一次,请问这样变频器寿命能使用多久?

网友A:
感觉不太好哎,为啥不用伺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客户要求德国电机,所以订货时候没考虑,现在订工期不够了。

网友B:
不会,我们10秒起动一次的都有。

网友C:
如果启动电流较大(变频的额定值),确实会影响变频的寿命。
如果负载较轻,启动电流在额定值范围内,或者说稍微大一点,那就没有问题。我们曾经用过几秒启动一次,现仍在使用。

网友D:
外部是用的什么启动呢,我倒是担心外部会先出问题

网友E:
我目前一个收卷差不多5秒启动一次,用了好几年都没问题,外部也是用继电器的,不过有时停机时间长点刚好也不会停机

网友F:
我感觉没问题。

网友G:
负载惯性如果比较小可以用;

网友H:
软启动的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I:
频繁启动,用液压马达试试呗

网友J:
没事
用着不会有问题!

网友K:
只要不是机械开关频繁动作,仅仅是变频器的控制,无所谓了。

网友L:
我们用到最快1分钟32次正反各16次,每次工作在1.4秒左右也没有问题。

网友M:
一分钟的间隔对变频器是没压力,我们自己做的纠偏器都是频繁的正反转的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的经验之谈。

网友N:
观察你周围的电梯就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有道理。

网友O:
应该没有问题吧,我这里有的也是频繁启动啊,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P:
用过更频繁的没问题

网友Q:
变频器内部,是由功率半导体电子开关元器件组成的电机驱动控制器,功率半导体电子元件的一个特性,就是没有机械开关触点的驱动电路,理论的开关次数的寿命为无数次,
所以,只要变频器选型和使用环境设计的合理,频繁启停,问题不大,反倒是榨干了它的使用性能。

网友K:
变频器的启动是软启动,内有斜坡函数发生器做给定,所以只要不是纯机械的启停控制,完全由变频器控制电机启停,而且动态的频率大于电机转动惯量时间常数。就没问题。

比如,电机启动时间(从0升至工作转速所需的最短时间,代表变频器系统最大启动能力)是5s,那么它的2别时间才10s,所以1min的启停周期是绰绰有余的。没有问题。这是举例,实际要测算一下系统的启动时间。就更有把握了。

网友R:
没有问题的,不要杞人忧天

楼主:
变频器内部是IGBT逆变, 软开关,所以可以频繁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P:
变频器没事,电机会不会受不了?

楼主(2017-07-12):
回复 网友K:
感谢,讲的很透彻

网友K:
这样的周期往复运行,只要电机电流始终保持在额定值以内,就是安全的。电机比变频器更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