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6):
公司做了一台送料机器,机器用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连接变速器带动滚轮转动,滚轮转动使带料往前移动。应变速器和齿轮有误差所以做出的产品精度达不到图纸要求,老程序为M8000 C235k0
M8000 DMOV C235 D250
M8000 D= D250 D260 M1
LDF M1 RST C235
LDF M1 RST M2
LD X10 SET M2
LD M2 DPLSR D20 D260 K20 Y0
D260为产品工作长度所需的脉冲数。以上程序是老程序,把YO连接在X0上,C235接收Y0反馈到Y0的脉冲信号。

我想用编码器连接一个滚轮用滚轮的周长控制材料精度。比如滚轮周长200mm编码器是2000线的,这样编码器发给PLC一个脉冲的距离为0.1mm。比如PLC接收编码器的高速计数器为C235, 怎样使脉冲程序按编码器和产品工作程序D260一样?请懂行的高手回复,先谢谢了!!!!!!!!

网友A:
实在不行的情况,反复走相同的距离,然后用视精度用合适的量具量下平均误差,然后程序里做补偿。如果说误差都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无规律浮动。。。那我觉得还是有比较让机械的人改进下了。。。你指望纯粹软件上弥补硬件上的问题。。。很难完美的。

网友B:
这种情况最好用全闭环的伺服电机控制

网友C:
伺服电机带有编码器的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加光栅尺构成全闭环控制

网友D:
你这个用到了伺服电机,可以直接用伺用驱动器,把编码器的信号接到伺服电机里,然后直接用定位指令,不用PLSR指令,应该就能实现你的要求了,用你的方法的话,要做一个跟伺服驱动器里同的产生滞留脉冲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