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6):
我们这里直线焊接基本能用自动焊,浅波纹板也能用自动焊,就是钢结构的框架,如果我固定形状结构尺寸的,也有机器人项目提供商说能实现,我们的产品就是不是固定形状结构的, 商家说实现很困难,不经济

其实我只要实现凡是横的,竖的焊接能实现自动焊就好了,可以搞两轴滑台进行人工粗定位,然后由机器实现精确自动焊接,这个难度很大吗?

楼主:
还有个条件就是要比使用人工经济,效率要提高, 我们有些地方就是因为速度比人工还慢, 所以不能用。

网友A:
机器人的速度一般比人工快得多。

网友B:
投入资金足够也能实现,但如果超出人工很多,焊接质量再好,意义也不大
选择机器人代替人工,也就代替一些重复性的工作还行,多变的工作,就不合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直线焊接基本能用自动焊,浅波纹板也能用自动焊,就是钢结构的框架,如果我固定形状结构尺寸的,也有机器人项目提供商说能实现,我们的产品就是不是固定形状结构的, 商家说实现很困难,不经济

其实我只要实现凡是横的,竖的焊接能实现自动焊就好了,可以搞两轴滑台进行人工粗定位,然后由机器实现精确自动焊接,这个难度很大吗?
不固定焊接工件的结构,不能固定焊接工艺(示教一次,永久使用示教程序),这其实也是可以实现的,需要引入CCD图像传感器控制系统,比如康耐视的视觉相机控制系统,并配合软件实现全自动挑选焊接面进行焊接施工。

但是你也是知道的,康耐视的成套视觉控制组件,售价6位数起步(通常需要20W以上),并且不可以砍价。

网友D:
可以让厂家做个方案试试,测算一下设备利用率和投资回收期。

网友E:
估计价位高吧。

网友F:
这有两种可能
一是你的需求量小人家设计开发报价高了你不能接受,报价少了他们没什么搞头
二是有些焊接的确人工比机器人快,你这不固定的尺寸拆装再焊接我也觉得也不怎么合适

网友G:
要分析具体的工件结构。

要工作效率,就上视觉。
要省成本,就用机器人去触碰寻位,自动建立坐标。

如果可以,实现横竖尺寸参数化。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H:
如果是非常态的焊接太多,上机器人确实不合适。
现在机器人焊接用的最多地方就是汽车行业,因为车型固定了,上机器人的话,从成本、工艺等各方面都是不二的选择;但是一般性企业,如果是这样盲目上机器人,预期收回成本超过一定年限,且工艺不可控的话,基本就是一个失败的选择了。

网友I:
这还是要看量和质你偏重那个
量很大,上机器
量少且又有进度要求,人上
量少质量要求严格,上机器
机器与人比最大的优势,产品一致性好

网友J:
速度慢一般是控制精度低,响应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