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6):
空开进线从下端进,上端出到负载,如果负载端短路,空开会不会跳匝?

网友A:
估计会跳

网友B:
会,但是最好不要这样接线

网友C:
会跳,但是习惯上都是上进线,下进线容易发生危险。

网友D:
这样接线会坑到后面粗心的电工

网友E:
做好标志。。。

网友F:
不是太好呀。

网友G:
习惯上是上进下出,有一些特殊情况可以下进上出,可是要有明显的下端进线(带电)标志,在操作时安全方面还是要引起重视的。

网友H:
后面电工会很危险啊

网友I:
有的东西即便没有标准也是有行规的,遵守标准和行规对别人对自己都是有利的。

网友J:
出事了你就完蛋了!

网友K:
不影响功能,但使用习惯不好,断电时容易误导下端没电而误触电发生

网友L:
不规范啊  很危险啊

网友M:
空开?它的结构呢?是动静触点的结构吗,动触点一定要接输出才符合规范,否则不能带载操作空开的。不论上下如何安装空开,静触点接输入是必须的。否则就只能当刀闸用了。

网友N:
我们这有部分柜子就是下进上出,都是德国的柜子。进线柜

网友O:
紧挨着接触器,可以节省一些电缆。不少国产设备小厂这么做

网友P:
这样接是不规范的,很容易误导以后的维护维修人员。

网友Q:
回复 网友I:
说个真实的例子.

前今年,给单位旁边一个小工厂注塑机接电源。

把原来的线路拆了,换新。

1,空开倒着装的,往下拉是开。。。2.拆下端最后一根火线的时候同事摸着说,咋有点麻手呢。

。。。。。。。

当时围了3 4个人,1个人操作,还好,鞋子比较绝缘,而且拆一根包一根线。。。

经过上面一次事情,现在胆子越来越小了,每次拆装线路,必须带表量电压,试电笔不靠谱。

网友R:
这种做没标示好就是纯粹害人,不过现在养成习惯了,每次都先验点,不管断没断开,上下端都量

网友S:
应该会跳闸

网友T:
这种接线会跳的,但是不是正常人这么干的,害人

网友U:
会!空开过载跳闸是热元件动作 只与电流有关 和方向没关系

网友V:
会跳
17楼的情况遇到过,看一看开关反着装的,留意了---没出事
如果开关正者装,下进上出就缺德了----很容易出事

网友W:
接法错误,但电流路径相同,过电流也会跳,但错误接法真的很危险

网友X:
引用 网友N:
我们这有部分柜子就是下进上出,都是德国的柜子。进线柜
这在安全会议的案例中是重点禁止的,因为这样的接法已经发生很多触电致使电工人员死亡事件了,必须禁止。

网友Y:
其实进线侧是断路器的静触头,而出线侧是断路器的动触头。静触头的结构相对简单,散热条件好一些,因此静触头侧的介电性能也即绝缘性能优于动触头侧。
也因此,如果断路器制造厂的技术和设计水准相对较低时,如果反向进线,也即将断路器的出线侧改为进线侧,则需要降容。降容后的运行电流仅为额定电流的75%。例如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是100A,反向送电后其运行电流为75A。
对于设计比较好的断路器,则无需降容。
这在断路器的说明书或者样本材料中都会说明。
如果需要从下部进线,除了需要用具有下部进线无需降容功能的断路器外,有时还需要采取其它一些措施。例如电缆和母线槽搭接问题等等。
以上来自知乎Patrick Zhang 老师的回答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324187

网友Z: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开关装反了的居多,我在上海出差的时候碰到过,还好我同事提前说了,上次他被电到了(开关是客户公司的)

网友AA:
传统的空开这样,会跳,最好不要反接,不能违规使用。
数字式空开有反接保护,反接不工作。

网友AB:
电死人不偿命

网友AC:
引用 网友I:
有的东西即便没有标准也是有行规的,遵守标准和行规对别人对自己都是有利的。
说得好!

网友AD:
最新按规范来做,这也是职业素养的体现。

网友AE:
我单位很多二级配电室都是下进线的,但空开还是正装的,上推为合闸,下拉为分闸。同时进线柜配有电压表和指示灯。

网友AF:
曾经遇到过,差点电到人

网友AG:
这会是一个坑。别人不知道你是这么接线的,有可能会被电伤

网友AH:
引用 网友U:
会!空开过载跳闸是热元件动作 只与电流有关 和方向没关系
嗯,是这样。和与开关安装和接线方式无关。只和开关的容量大小动作值有关。。

网友AI:
这种接法是错误的,是害人的作为,任何行业都有标准,上进下出这就是正常人都知道的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