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漂移问题。

楼主(2017-05-26):
 小弟有一事不明,有所顾忌。问题是,回过原点了后,人为推动了机械位置后,机器已经不在原点位置上了。此时开机自动再按设定的绝对位置走,是否会偏离了原来的距离?增量的电机。怎么解决回过原点后,人为推移机器位置导致的原点偏离?
  诸位见笑了,没怎么用过运动控制方面的。请大家包涵解决下。

网友A:
伺服电机使能一直通上,人工就推不动了。断电之后重新回原点。

网友B:
用绝对型编码器

网友C:
之前做机械手就是每次运行时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原点,无论现在在哪里,运动方向如何,都要抬高机械手(防止碰到沿途其他障碍物)但是不松手(可能会有东西在手上),然后回到原点,再开始其他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见过没有一直使能的,停止之后可以推动,启动后还是一样运行。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种应该是用的绝对位置编码器,断电位置也不会丢失。

网友E:
正常使用过程中,使能为什么不一直通?

网友F:
你这种情况绝对编码器伺候吧!
不过还是建议开使能
或者没次初始动作前进行原点复位

网友G:
重新回一次原点

网友H:
每次开机就回原点,然后使能。就推不动了,也可以用绝对位置编码器,上电后用再读出位置出来。

网友I:
伺服电机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J:
就算你推它走了一点点,它回走回去的

网友K:
开机找一下原点很正常
人为动机械,不动与定位有关的就没事----不下电,电脑知道你移动的轨迹。

网友K:
如果你的“机器已经不在原点位置上了”恐怕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