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铁芯上的油泥哪来的?

楼主(2017-05-26):
控制柜中使用的接触器CJX20910,接触器贴心上出现油泥,导致接触器断电后送不开,有时拆卸时感觉粘的很是结实。拆解接触器清理油泥后再安装使用不长时间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东西哪来的?
控制柜密封还算不错,外界的粉尘能进去但不多。接触器在变频器下方,变频器一拖15或者一拖30,同一时刻只有一台电机得电运行,使用变频器端子控制启停

网友A:
变频器的散热风扇把所有的灰尘汇集到一处,这一处恰好是接触器的线圈部分。

网友B:
只能说是环境空气太差了,看能不能在控制柜的进气处加装粗效过滤改善

网友C:
环境不好吗?怎么会有油呢!

网友D:
那不应定是油泥,很有可能是混在铁沫的灰尘,呗吸在磁极,久而知形成的

网友E:
我们多是直接换的啊

网友F:
油腻是空气环境污染的。油是以前出厂时就有的,腻是后来脏的。

网友G:
确定是油泥吗?
电柜密封如何?
周边环境会有油泥产生?

网友H:
清理过又有,应当是从环境中吸附的;可能是释放后,吸附了灰尘等、吸合时压实,反复累积而成。
或可定期清理观察,判断形成原因。

网友I:
油泥多说明环境不好,容易造成粘连。我们这氧化铁多,定期擦铁芯

网友J:
周围环境空气含有的油气和粉尘让控制柜的风扇给吹进去

网友K:
楼主可否展示下柜子布局呢

网友L:
很正常,如果柜子密封好这东西就少

网友M:
是雾霾产生的。

网友N:
接触器响了我也是直接换掉,有时候修也不行,还是响。

网友O:
接触器被油渍粘连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P:
引用 网友F:
油腻是空气环境污染的。油是以前出厂时就有的,腻是后来脏的。
确实是这样子。油可能是防锈的

网友Q:
是剩磁吧,更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散热风扇把所有的灰尘汇集到一处,这一处恰好是接触器的线圈部分。
这台控制柜中有140多台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境不好吗?怎么会有油呢!
环境不好,有灰尘可以理解,但成为油泥状,还有粘性,油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也是我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应定是油泥,很有可能是混在铁沫的灰尘,呗吸在磁极,久而知形成的
不是铁沫,我清理过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腻是空气环境污染的。油是以前出厂时就有的,腻是后来脏的。
对于有油,我想是铁芯上的,但对它清理过以后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油似乎是有源的,很难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多是直接换的啊
清理过几次,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后来都给换了,三台柜子啊,135*3,好多的接触器!!!换完以后用亚克力板把它给罩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定是油泥吗?
电柜密封如何?
周边环境会有油泥产生?
周边环境有粉尘,但没有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清理过又有,应当是从环境中吸附的;可能是释放后,吸附了灰尘等、吸合时压实,反复累积而成。
或可定期清理观察,判断形成原因。
后来直接更换了,然后用亚克力板做罩子给罩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可否展示下柜子布局呢
好的,下次再去拍几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正常,如果柜子密封好这东西就少
确实这样,有台柜子使用好几年,里面还是和新做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剩磁吧,更换一个试试
不是剩磁,这个可以确认。小接触器0910

楼主:
引用 网友N:
接触器响了我也是直接换掉,有时候修也不行,还是响。
它倒是没响,直接粘住了,不会振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O:
接触器被油渍粘连还是第一次听说!!
所以感觉挺稀奇的,发个帖子出来
几年前的事情了,一直想不通怎么回事!后来接触器全换了,然后用亚克力板做个罩子给罩住,用的时间挺长没再出现粘住的情况。后来由于后期维护人员没怎么注意罩子,脱落后没有安装,现在又开始了,偶尔出现

网友R:
还是环境因素,电柜装过滤网!

网友F:
回复 网友P:
如果好事,你可以拆一个新的接触器的线包铁芯,就能知道上面有油了。铁芯的接触面,有一层特别薄的油膜。应该是脂,不是液态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哦?观察的挺细,估计是铁芯的叠层间有油膜,你不可能一次性清理干净。而且真的没有这个了,接触器的铁芯是不是就会生锈了?这将导致动作吸合后的间隙问题。

网友O:
回复 楼主:
那就是环境因素了,可能现场环境听恶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真的拆过,上面有油脂一样的东西。一般东西坏了我都会给拆解查看具体损坏的部位,有助于分析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O:
那就是环境因素了,可能现场环境听恶劣啊!!!
可以确认是环境因素。不知有没有人见过其他型号的接触器遇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习惯不错,拆解损坏的元器件查看状态,第一有助于知道问题的损坏程度,第二有助于了解元件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第三有助于通过损坏状态分析可能的原因,发现其他故障隐患。也就是说既可以知其然也要探索其所以然。点赞一下。

网友S:
松不开的真是少见啊!我碰到的一般都是因为灰尘吸合不实,产生振动噪音

网友T:
是不是周围空气中含油。

网友U:
可能是混在铁沫的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U:
可能是混在铁沫的灰尘
如果是干造的粉尘不会让两个铁芯粘在一起,表面薄薄的一层

网友V:
不一定是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V:
能生成这个东西,需要有液体,但这个液体如果是水的话不会是这个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