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无法打开工程文件

楼主(2017-05-26):
各位,因为电脑蓝屏,导致PLC的工程文件无法打开。提示如上图。
目前就蓝屏前打的文件现在无法打开。以前的可以打开,可以保存。
是不是文件损坏了?还有没有的救。我没有其他备份。用的是结构化编程,PLC导出的是简单工程,无法使用。。

网友A:
估计杯具了;
编程时要定时保存一下,就算系统崩溃,也可以保住最近一次保存的那个文件;

网友B:
另存文件再打开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了三菱客服,说不行,从PLC导出也不行。因为我用结构化编程,导出变成简单工程,根本用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打不开,打开就显示那个界面。不能另存为

网友C:
软件还能打开其它的程序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因为电脑蓝屏,导致PLC的工程文件无法打开。提示如上图。
目前就蓝屏前打的文件现在无法打开。以前的可以打开,可以保存。
是不是文件损坏了?还有没有的救。我没有其他备份。用的是结构化编程,PLC导出的是简单工程,无法使用。。
修改必注册表的键值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FipsAlgorithmPolicy]
"Enabled"=dword:00000000

网友E:
没法了
只能重来了!

网友F:
以前的能够打开,现在编的程序应当也正常吧,那有不有可能当时的文件损坏了。
不了解结构化编程,不知有无补救措施,比如看文件损坏的是哪一部分(纯属胡乱猜测,离谱莫怪)。

网友G:
99%是文件损坏了,工程都打不开,估计修复的可能微乎其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过了。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
可能你试的不对!这个方法百试百灵的啊!

网友H:
以后记得备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