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6):
查了很多资料,就是不知道怎么让台达PLC做为从站,只能用PLC给串口发送数据,PLC完全不受控!不会通过串口写数据给PLC,不知道怎么控制,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很多资料,就是不知道怎么让台达PLC做为从站,只能用PLC给串口发送数据,PLC完全不受控!不会通过串口写数据给PLC,不知道怎么控制,求大神帮忙!!!
台达什么型号的PLC?
需要它做Modbus ASCII从站?
还是需要它做Modbus RTU从站?
把问题交代清楚!!!

网友B(2018-09-07):
如果用出厂的通讯格式的话,不用写任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