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6):
怎么样能实现动态定长切断呢?要求精度要+-5

网友A:
定长用定位指令控制伺服运行就可以。

网友B:
+-5mm 的精度吗,用伺服控制应该很好控制,用定位指令给个长度的脉冲,关键还是送料机构

网友C:
没有具体的机械不好讨论吧,某宝上都有现成的控制器,不知道是否合适你

网友D:
用PLC加伺服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E:
动态定长是什么 意思,表示每次的切断长度都不一样吗?
三菱的有个中断定位指令,在出现中断后再开始执行这定位,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楼主:
动态是工件要一直走不能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态定长是什么 意思,表示每次的切断长度都不一样吗?
三菱的有个中断定位指令,在出现中断后再开始执行这定位,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动态是工件要一直走,切断要在工件走的动态中完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态是工件要一直走不能停,
那你这相当于要同步控制,有一个轴要控制定产的切断工具和工件移动的轴做同步控制,另外再有个单独控制切断刀具做切断动作的。

楼主:
嗯,那么工件怎么能达到与切断机同步呢

网友E:
这种还真没想过,刀下去的那一秒位移都是变化的,要做到两个轴的运动速度相对静止,确实没想过,看有没有高人能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那么工件怎么能达到与切断机同步呢
如果是严格的同步,那要用专用的模块控制才行,三菱的FX5-S0SSC-S 这个模块最多控制4轴,可以做到同步控制。

楼主:
就是不想用模块

网友F:
以前见过生产线裁剪纸板的机械刀是装在滚筒上旋转的,控制滚筒转速就可以控制裁剪纸板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