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数字代表的意义

楼主(2017-05-26):
各位老师问一下这个电容器上接线端子上的数字(0 10 2 3)代表什么意思,符合那个标准

网友A:
这是什么电容器、型号,铭牌上有无其他标识。

网友B:
2UF 3UF 10UF 0是公共端

网友C:
这种是什么电容器,第一次见,型号能不能发一下。

网友D:
这种电容器在我们这里到时挺多,不过我还真没研究过代表什么意思,要更换都是按原来的接回去的,我们这里用在UV灯管上,UV灯管2~3KW

网友E:
这种电容真的是头一次见。

网友F:
名牌上应该有标注

网友G:
这样电容还真是头次见。

网友H:
多级容量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