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6):
比如通几个周波,又停歇几个周波。

见到一台电阻丝加热的炉子,功率约25kW,采用的是通过仪表移相触发(模块)控温;模块应当是可控硅模块。
记得有资料介绍说,可以过零触发调温,便询问厂方人员,答曰没有这种方式(或者是不采用,没细问)。
又谈及模块比固态继电器好,说固态继电器只能通断,不能调节;因我没有使用过固态继电器,所以也不知是否确实。

网友A:
应该都是可控硅.
移相的话每个周波都有通断,平均来说功率得到控制.
过零的话,部分周波通,部分断,也是用的平均功率.
加热器件响应慢,可以用的.

网友B:
用温控的4----20ma端口来控制功率模组就好了,电热的印刷机常用模式

网友C:
用现在的温控器,PWM输出,驱动一个智能可控硅固态继电器,就是过零触发的。完全能满足电阻炉子加热温控调节。

网友D:
我们这也有电阻炉,可控硅触发来控制炉温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我主要是想着,过零触发方式,电压波形可能会好一点(控制谐波),故当时有此一问;但似乎未得到信服的答复,故发帖请教。
如果能有实际的例子介绍,50Hz市电、过零触发的,仪表的大致情况等,则更加谢谢!
因为在论坛看到,能够被称为模块的,不止一个种类;所以在顶楼注明,所称模块应当是指可控硅模块(没仔细看)。

网友E:
FJQ-03三相可控硅过零触发附加器与XMT□-75□□、XMT□-75□□P、XMT□-75□□H、XTT□-75□□、XMT-15□、XMT□-25□□等输出为直流阶跃电流信号的主控仪表联接,可方便地以过零触发方式驱动三路可控硅,对三相负载进行调功。具有选配灵活,使用可靠,适应各种联接方式的负载的特点,可广泛用于各种电阻炉的高精度炉温自动控制系统中。
这是某宝上找到的。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F:
有专用的加热控制器,具体型号忘了,有需要再帮你找找

网友G:
“比如通几个周波,又停歇几个周波。”----这符合时间比例控制的思路。所谓时间比例控制就是在位式控制的基础上,在被控温度给定值附近,继电器(举例)不停地周期性地接通和断开,并使接通和断开的时间会随着温度的偏差而变化。接通时间与动作周期之比称为时间比值,而时间比值和输入加热器的功率大小相对应。

网友H:
温控一般就是调压控制(PID调压模块 ),简单通断控制(继电器,可控硅)。

楼主:
回复 网友E:
6楼还给出了仪表的型号,有时间一定看看其资料,谢谢!
顶楼所说厂方来人,可能只说了他熟悉的方式,或者他们所采用的方式。
也非常感谢耐心解答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