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6):
CP1H 端口2用CP1W-CIF11模块 与温控器通过PLC的(MOUDBUS RTU简易通信)连不上!
PLC本体拨码开关全部OFF,CIF11拨码开关设置为:2356-ON 14-OFF;
PLC设置端口2模式为串口网关,协议为: 9600 8 1 N,温控器上设置也是9600 8 1 N;
用串口调试软件正常发送接收数据,PLC程序32300-32304设置依次为:1# 3# 4# 0# 1#,发送以后32352返回的数据是80,表示没通信上!

内容如图所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大师出来指导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温控器的品牌和型号,只字不提,是不行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温控器WEST 8100+

网友B:
温控器是不是标准的modbus呢?

网友C:
串口调试温控器正常?
PLC和串口调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调试温控器正常?
PLC和串口调试过没有?
调试过了,就是没有发出数据,这就奇了怪了!

楼主:
问题就是plc端没数据发出

网友C:
那程序发来吧,
接线也发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程序发来吧,
接线也发来.
程序我是直接触发A640.00,然后在线给32300-32306分别赋值01 03 04 00 01 00 01,返回32352#80无响应!接线是cif11的rda rdb或sda sdb两组都试过!还是不行,comm灯每次触发都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程序发来吧,
接线也发来.
另外,在线监视D区的时,怎么看不到自动计算的CRC呢?

网友C:
串行助手连好plc监视,看到底有没有报文.
a,b线对换一下,或者测一下,高电平对高电平,低对低.

网友D:
先用计算机与设备联,发送代码,保证代码正确。
在将计算机与PLC联,接受代码,确定PLC发出的也正确。
再将PLC与设备联。

你现在发现PLC没有发出代码,可能在程序,或dip开关设置,或线路,糟糕的是CIF11就是坏的。
只能一点点查。

看你8楼回复,将a b线倒一下试试(置为485后,rda rdb或sda sdb就是一组啦),开关5 off试下(看的几个资料都有矛盾),还接收不到,换模块试试。

楼主:
嗯,感谢楼上各位的热心解答,目前只能在'plc找原因了,可能通讯模块本身故障,待查明了,再来回复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