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6):
这次维修涉及到一个挤塑生产线,两个变频器一个电机,一个是嘉信JX600S与电机直连,一个是深川SVF3000后来替换试验用的,一个90KW挤塑机主电机。OUT2是说V相故障。
事情现在连贯起来应该从前年说起,第一次接修是JX600报OUT2,测量保护二极管已经短路,更换300AIGBT一个。装机试运正常。生产线运行近一年(并非连续,举例一个月有那么七八天就不错了),又开始报OUT2。
查IGBT无明显故障,驱动电路只测量输出侧电阻和静态电压,再次更换IGBT,(由于怀疑自己买的IGBT不行,同时将W相模块与V相新装模块调换),装机运行正常,三个月后又报OUT2.
再去调试,各种参数调整,力求提高变频器耐大电流冲击的能力,无效。在一次调整载频后,正常了。再次使用五个月后,又开始报OUT2.就是最近两天的事。
整理过几次共性的问题,每次维修时,只能在挤塑机有活干的时候试机,这是一个掣肘的事。每次空载运行都正常,带小电机也正常,带90KW电机空载也正常。报out2时机并不确定,有时开机启动时报,有时启动到2-5HZ时报,有时运行中降频到0附近时报,毫无规律可言。不报的时候,测三相电流电压均平衡,除启动瞬时报OUT2是电流高,在240-315A(挤塑机特点,初启动电流都大)之间,其他均是电流不超的时候报。
这次维修,因为生产线有急活,厂家着急,按以往思路不管IGBT有无故障,直接更换,带小电机试运正产就装回现场。每次试机,挤塑机都要加温两个小时,试机失败,还是不确定的报OUT2.怀疑驱动板有问题,毕竟第一次维修时,IGBT是真的坏的。花4个小时,脱机查驱动板,没事的当有事,所有怀疑件一律更换。V相驱动主要元件先更换,回现场试机,还是报OUT2.再拆回来驱动板,直接更换驱动小板,再试依然不行。
好歹自己修的变频器也过100台了,难道这个就办不了?索性找来一个同型号30KW主板和驱动板,次序更换,依然会不定时报OUT2。
变频器已经没有可怀疑的部件了(滤波电容之前已经测过),只能怀疑电机有问题。电机绝缘测过,没事。正常运行时,三相电压电流均平衡且正常。考虑最少见的电机故障,断条和匝间短路,断条不会一直报OUT2,匝间短路还必须是那种高阻的\非连续的才可能导致这种故障。
依据这个思路,将UVW顺序移动,即VWU,再次试机,启动报OUT2,心都快凉了,还能有什么可能性。不死心,继续启动,OUT1,停了再起,OUT1,一连五次,均为OUT1。“故障跟着相线跑了,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厂家问怎么办,活急。我只能说“电机是有问题,但不严重,换个旧变频器也许行”。
旁边生产线上有台深川核心的杂牌变频器,换上,运行正常。

这怎么解释,我说不是变频器的事,是电机的问题,但换台旧的就能运行。
我的解释是这样的,“两台变频器不同,嘉信的是最近几年出的,带无感矢量。深川那个是零几年出的,没那么多功能。驱动电路上讲嘉信的是6个PC929小板驱动,两个出一相报警就是OUT123,深川的是6个316J,报警只有一个,一个是瞬态,一个是平均,报警灵敏度不一样”“现在能运行不代表能长期运行,也许有一天这台的V相模块就会坏。”

今天深川的已经运行一天,没有任何问题,嘉信的躺在地上。我仍然需要手段确认电机V相存在匝间短路,要不怎么和厂家要钱呢?忙了两天,证明变频器没坏。

发在这里,还是有一点疑问没有解开,如果判断属实为什么深川的不报警?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深川驱动电路

嘉信驱动电路

这两种驱动电路确实不同,大家可以搜咸老师写过的分析文章。

网友A:
变频器带回家,加载试验。或现场换电机实验。

网友B:
更换变频器,更换电机,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C:
要观察输出电压和电流有什么不同。各路驱动电压数据。

网友D:
可以在换个其他变频试试

网友E:
这种问题只能有研发解决,这是由软件报的。

网友F:
这种软故障不好搞啊!
电机测绝缘你用多少电压?电压低了测不出来!

网友G:
电路维修确实是个技术工作!!

网友H:
这种故障确实抓狂。隐形故障。又不好收钱,又耽误工夫

网友I:
可能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DA控制线上感应高达百伏电压(线对地),DA模块没事,却把被控电源的IGBT烧毁,另一家产品就没事。

网友A:
我看白色的驱动光耦你没换过,查查其周围电路或更换光耦试试,旁边的滤波电容包括电解电容更换试试,检修原则: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J:
电机有可能匝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机有可能匝间短路。。。
只能说可能,其实在现场的时候曾想短接一个检测二极管,以降低检测的敏感度,只是犹豫就算了。习惯忠实于原始设计。

网友K:
90KW的电机匝间短路是什么慨念?还能用那么久?这显然不符合逻辑,如果确定变频器没问题,那么就应该从外部着手,查电源,查干扰

网友L:
没耽误生产,坏的那个变频直接开厂家给换个,再试试看。

网友M(2017-07-24):
匝间短路了就一直短路着,lz的变频器报故障是没规律的,这真的看不懂了

网友N:
看起来楼主是元件级别维修了,技术不错呀

网友O:
可以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 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P:
如果是随机性报OC,可能三天不报一次,也可能一天报三次。并且报OUT1或OUT2不确定。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变频器抗干扰不佳,由布线装配工艺不良,电路参数设计欠缺所造成。
此处的干扰,是来自变频器本身运行带来的干扰,往往由MCU主板和电流驱动板的连接排线馈入。
如采取试在排线上套装磁环等抗干扰措施,或减小报警光耦上拉电阻的阻值等方法,可能有效。

网友P:
另外关于不报警,确实有此事。一例采用A316J的机器,居然每路由设计人员采取了自屏蔽措施,即彻底取消了保护功能!!!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猜不到设计人员为何要这样做的理由。

楼主:
顺序调UVW三线后,开始报OUT1,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规律。
说没有规律是报的时间上没有规律可寻,不在运行时间,不在电流大小。
而且该变频器投入运行,曾一年多都正常,只是第一次维修几个月后,报的频率慢慢增高了,直到这次频繁到无法使用。
排除外界干扰,按理曾正常运行一年多也能排除自身干扰的问题,我认为很多干扰是原生的。

为了追根究底,买了一个匝间测试仪,只是最近比较忙,还没有去试。
不过匝间测试仪到手后的试验,感觉那玩意是针对电机生产线成批量电机测试用的,不太适合维修现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