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触摸屏

楼主(2017-05-26):
台达触摸屏上如何改变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谁有参考程序,借鉴一下?算来算去的太繁琐了。

网友A:
要根据他的数据内容的协议来进行写,比如modbus  的协议来写转化成十进制或者16进制

网友B:
呵呵;问个问清也问的晕晕的;
先讲清你屏是直接与变频器通讯,还是通过PLC ?

网友C:
如果你是台达变频器,说明书上应该有内部地址对应的,如果不是,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D:
没图没真相,表达不清楚,最起码你的电控配置都得有才好讨论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台达触摸屏上如何改变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谁有参考程序,借鉴一下?算来算去的太繁琐了。
你说的应该是台达触摸屏直接和变频器进行通信么?!
还是要加个PLC?
这个得说清楚啊!

网友F:
估计是模拟量搞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问个问清也问的晕晕的;
先讲清你屏是直接与变频器通讯,还是通过PLC ?
当然是通过PLC的啊!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台达触摸屏上如何改变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谁有参考程序,借鉴一下?算来算去的太繁琐了。
你说的应该是台达触摸屏直接和变频器进行通信么?!
还是要加个PLC?
这个得说清楚啊!
老师,是加了个台达ES2的变频器

楼主:
台达触摸屏与台达PLC与西门子变频器通讯,我现在想把20HZ(1638)的频率写进去,并且我的这个频率可以随时改写,再把实际运行频率读出来,不知道如何编写这个程序,有会写的吗?老师们支持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台达触摸屏与台达PLC与西门子变频器通讯,我现在想把20HZ(1638)的频率写进去,并且我的这个频率可以随时改写,再把实际运行频率读出来,不知道如何编写这个程序,有会写的吗?老师们支持下。
你好乱啊!上面说是台达ES2的变频器?!有ES2这个变频器吗?
这里又是台达PLC了,是ES2的PLC吧?!
西门子变频器型号呢?!
恐怕得说清楚吧?!能不能不要说话大喘气?!
一次性把品牌和型号交代清楚?!

网友D:
给你个思路,如果你的变频器支持脉冲输入控制功能,模块你都可以不用,直接用PLC高速脉冲口控制变频器来控制转速,计算就非常简单了

网友G:
台达PLC没用过,如果用MB通讯,只要把通讯协议部份看几十次就懂了。确实是几十次,我初次通讯变频器就是把那部份的内容反复读了几十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