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6):
一个伺服电机带动丝杆或同步带运动,在正反转时会存在反向间隙补偿的问题,我想请问下
在PLC程序中是怎么做才能补偿的?
 大家平时是怎样做的?

网友A:
先算出来要补多少,有的功能强的定位模块有间隙补偿参数设置,没有就只能自已加上去了。

网友B:
反向间隙÷脉冲当量=需要加的脉冲数

网友C:
那位大神能把反向间隙测量出来?表情表情  好像只能一点一点试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位大神能把反向间隙测量出来?表情表情  好像只能一点一点试试了
这个好办,一打表就知道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发,测数控机床反向间隙都是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