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7-05-26):
现在有一伺服电机带动丝杆对不锈钢进行攻牙,伺服电机工作在转矩模式。
因为不锈钢硬度比较大,我担心丝锥容易断,所以想加个压力传感器来感应下压的
力量。
 我在网上找了很久也只找到类似于地磅的那种压力传感器,可这种压力传感器并
不适用于我这种场合,想请大家推荐个压力传感器的厂家或规格

网友A:
你只能是做一只空气活塞转换装置,然后把压力传器安装在空气活塞上,然后测其空气压力来控制电气装置。

网友B:
1、有扭矩传感器的,但是不停的绕,线吃不消吧!2、问下伺服厂家可以不可以读取伺服内部的扭矩参数

网友C:
看了题目以后,百思不得其解。楼主是不是多虑了?伺服电机,转矩控制,这难道不就足够了嘛?转矩控制是什么?就是类似你想得那个压力传感器的功能。你如果怕丝锥会折,就是控制转矩给定即可。让转矩给定小于丝锥的极限变形转矩,这样一旦遇到较大的旋转阻力,电机就自动降速或堵转。丝锥不会折断。转矩控制就是针对转矩的有效限制呀!

当然,为了保证丝锥的工作能力,必要的冷却必须跟上。真的没必要再加什么压力传感器了。把问题复杂化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你只要能充分认识和掌握现在的控制原理,对付你所担心的问题足够了。

网友D:
三楼老师的每次评论都很精彩,分析问题很透彻

网友E:
赞同3楼,攻丝不是自动带动向下吗?为什么还得向下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