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谐波干扰

楼主(2017-05-27):
变频器距电机大约有150,变频器谐波干扰如何处理

网友A:
安装输出滤波器,电机连接电缆用屏蔽线,单端良好接地。防止干扰从电源端串入,PLC、开关电源前用隔离变压器,套磁环。

网友B:
安装输出电抗器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C:
电机和变频器能就近安装吗?最好是不超过10m为宜。比现在这样150m的距离更省钱,更少事。

网友D:
三个方面,1、调整载波。2、加装输出滤波器。3、加装磁环。

网友E:
怎样变频器距电机这么远。

网友F:
超过150应该就需要加装电抗器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D:
磁环与电抗器能否同时加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