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7):
1、烧断路器与变频器有关系吗?

网友A:
烧短路器和变频器有啥关系呢?是否断路器垃圾?很难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您的经验,会不会是变频器有问题呀?断路器的确是旧的,之前也能用。

网友B:
呵呵;用新的变频器了,还用旧的断电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娶新媳妇就不能穿旧衣服了?哼哼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观点,变频器是无辜的。断路器自身问题。

网友B:
呵呵;先换新的断路器试试;

网友D:
变频器多大断路器多大都没说怎么判断

网友E:
断路器时间久了触点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F:
变频器和断路器配套吗

网友G:
变频器坏了吗?

网友H:
新买变频器,这里包含的意思,除了那个变频器是新的,还有接线是新接的。你的接线对不?还有你的变频器和旧的是同牌子同型号不?
这些没说呢?

网友I:
换新的断路器试试了啊

网友J:
不好确定只能先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K:
接线一定要可靠,断路器容量要足够,基本就可以排除问题了!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已解决。  新买的37千瓦变频器,用了一个旧的63A短路器,烧了后,又用了一个旧的短路器又烧了。

断路器只控制变频器,错以为变频器问题。换新的80A短路器了运行完美。

网友A:
嘻嘻,问题解决了就好。往往就是这样,过于的相信变频器,或者过于的怀疑变频器。其实这些都是主观的想法,猜测。而实际解决问题是要靠事实去验证的。大家都一样。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经历。认识和实践总是相互依赖又相互斗争的。

网友L:
63a本来就少了。

网友M:
   这个问题问的让大家有点尴尬啊。。。。。

网友N:
37千瓦变频器哪个老师教你用63A断路器的!!1

网友O:
换新的断路器试下

网友P:
选的断路器电流小了当然会跳了,新买的变频器哪有那么容易坏啊,旧的东西你不去怀疑偏要怀疑新的?

网友Q:
断路器早该换大些的

网友R(2017-07-23):
引用 网友A:
嘻嘻,问题解决了就好。往往就是这样,过于的相信变频器,或者过于的怀疑变频器。其实这些都是主观的想法,猜测。而实际解决问题是要靠事实去验证的。大家都一样。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经历。认识和实践总是相互依赖又相互斗争的。
说的好啊  挺有哲理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已解决。  新买的37千瓦变频器,用了一个旧的63A短路器,烧了后,又用了一个旧的短路器又烧了。

断路器只控制变频器,错以为变频器问题。换新的80A短路器了运行完美。

37KW变频器满载电流已经超过60A,所以烧坏

网友A:
每次遇到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后,自己要梳理一下,找到理论上的支持最好。这样的总结多了,特别有益。能提高自己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