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7):
新买了一台变频器,之前用的是63A的断路器,变频器调试好后,运行完美。
停电后,在送电,变频器就不能正常工作了,然后换了个80A的旧断路器。
用了一天,短路器烧了,有没有可能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A:
你买的多大的变频器?变频器参数是什么?断路器烧了是怎么烧的?多少电压?

网友B:
应该不会吧,断路器只供变频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是37千瓦的,上电 电流过大烧的断路器。 变频器没事。电流测不出来

网友C:
是这样吗?有证据证明吗?变频器上电都有预充电功能的,充电电流是限制的。不存在过电流问题。否则电容器先炸了,等不到烧断路器。

网友D:
启动频率是多少,重负载?

网友E:
断路器质量问题

网友C:
变频器的进线开关一定要用动力电源专用的,不能用照明的开关,这个有型号区别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知道并确认了呢。仅看电流值还不行,还要看其属性。能用在动力电源的配电上。不是照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