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7):
最近遇到三菱fx2n-128mr的plc,因为电池多年未更换,导致启动时电池报警,说明书显示电池电压过低,更换电池后程序报警,由于plc只有内置ram,没有安装外部程序扩展卡,推断程序丢失,想请教各位,这种plc的程序还有可能通过一定手段恢复吗?

网友A:
呵呵;BATT指示灯亮起一般十天内更换F2-20BL电池,程序还在;
按你的说明,程序已经没了;
想从这台再复原是不可能的;
找厂家或相同的设备上想办法;

网友B:
从其他台机器的程序复制过来,
不会全公司就一台这种机器吧。

网友C:
RAM程序丢失或损坏,则恢复不了;可找厂家试试,通常应当会有存档的。

网友D:
程序应该有备份啊

网友E:
PLC里面的程序因电池没电而丢失是无法恢复的了,你只能看其他人有没有备份的或者从其它一样的机台copy过来,再不然找此机台的制造商再要一份,前提是你们公司在购买这机台之后没有对其修改过程序,否则......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各位大侠,我遇到的这件事情很奇葩,程序丢了,原程序没备份,电气控制图还不全。当初是一个厂家设计的机械部分,另外一个厂家设计控制部分,结果设备刚能转起来三家就散伙了,好多资料都不全

楼主:
而且全公司仅此一台设备,没有第二台,全中国也就这一台

网友A:
呵呵;找不到厂家或编程的人,那只能重新编写了;
吃一堑,长一智;
花钱买个教训;

楼主:
顺便问一下重新编程的价格问题,这台设备的工作内容是:一台fx2n-128mr通过四个fx2n-1pg位置模块和相应伺服驱动器控制四台伺服电机,伺服电机转动带动丝杠上的整型手挤压一个饼形长圆盘到规定尺寸,误差不能超过2mm,整定到一定尺寸后人工固定形状,然后伺服电机反转,并通过丝杠带动整型手退回原点,一个工作过程结束。
工作前,通过触摸屏输入饼形长圆盘的原始尺寸和目标尺寸,触摸屏计算后将数据传送至PLC,plc确定整型手的移动距离也就是伺服电机的转数(根据速比和丝杠螺距算出来的),然后点击确认键开始工作。

重新编程时只需要编制plc内部程序,触摸屏和fx2n-1pg位置模块内的程序不变,大家给说说,编制这样一个程序大概需要多少钱,坐标是河北。

网友A:
呵呵;先在你当地找吧,当地的省了机票等一大笔;价格没标准的;不过几千块起步了;
如果是外地出差到你那搞,那费用又会增加一大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本地找到了,正在编程,还没有报价,想了解一下行业内编程定价是根据什么来的,也算是对行业多了解一点吧,我虽然是学电气的,但现在还是行外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了避免程序再次丢失,这次我们选用了一台汇川plc(有内置eeprom)代替三菱的,新plc高仿原机,这样在后续运行时,plc与fx2n-1pg位置模块、触摸屏(内部程序不改)、伺服驱动器的通讯会受改变品牌影响吗?
还有,新设备到厂后,一般设备厂家都不会给梯形图,但是设备后续维护过程中又确实需要,行业内是怎样处理设备使用者对梯形图的要求的?
问题有点多,还请大侠不吝赐教啊

网友F:
这伺服不是通讯,是模块发脉冲来控制的
你这汇川plc能带三菱的FX2N-1PG模块?

网友G:
好像就是四个伺服驱动,动作好像比较简单?

网友H:
对你这个状况吧,在电池报警灯亮的时候只要你不去复位PLC的开关,一直通电,有可能会正常的,正常时候电脑联机,把程序读出来备份就可以了,但是电池灯亮了,再复位的话就会显示ERR,这个时候程序就基本丢了

网友I:
触摸屏加密的话还不如重新制作方便。

网友J:
有的是按照PLC的点来收费的,多少钱一个点,程序什么的可以让设计者给,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费用的问题,这要你们自己协商,先要讲好!

网友A:
当地有可以搞定的,尽量在当地找;价格自己协商;

网友K:
就是知道使用,不怎么知道维护的。单台的设备,小钱,搞成大问题了

网友L:
你没马上上传程序?上周刚给一个空调机机组做了程序回复,1600多条中有36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