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的电磁阀一直异响,好像是吸不动的感觉,今天换了一套新的,连阀门也换了,还是异响,发热严重。没安装到管道的时候一切正常。各位老师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7-05-27):
(无正文)

网友A:
这管道通的是气还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本处理好的污水

网友B:
为什么不水平安装而是选择垂直安装?

网友C:
可能卡住,吸合不到位。

网友D:
电磁阀安装的不合理。

网友E:
换个先导式的阀。

网友F:
换个阀试试

网友G:
装上去就不对是不是又卡了啊

网友H:
看看阀芯卡住没有
看看工作时电压如何!

网友I:
可能如七楼所说吧!

网友J:
换阀试试。这种阀容易发热个人感觉

网友K:
上面标注方向的不可按错

网友L:
如果接上电就响就不正常了,肯定质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先就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M:
这样的伐好像有进出方向要求的,不知有没有装错呢?

网友N:
有种电磁阀控制机械阀,没压力也可使用,

网友O:
估计是选型有问题,卡住了

网友P:
怀疑阀芯有水或者污物,建议清理或者加点润滑油

网友Q:
应该是间隙太大

网友R:
这种阀原来我们也用过,的确存在长时间通电会发热以致烧毁的现象,后来更换100%ED的那种就好很多了。
另外管道内液体流动要好一点,可以带走一部分热量

网友S:
是不是水不够干净,有污物卡了。

网友T:
电磁阀响,就是动作不到位,拆开看看清理脏污,解决犯卡问题,只要吸合到位,就不应该异响。

网友U:
你打开看一看不就知道原因 了!

网友V:
这个阀像是控制水的开闭。怀疑水路脏造成。
楼主可以打开那个阀看看里面是不是有杂质

网友W:
污水这么脏也用这种电磁阀?

网友X:
 拆开电磁阀把里面你能看到的螺帽调节到合适的位置就不响了,之前遇到过一次,就这样处理的

网友Y:
有异响应该是吸合不到位,看一下是不是污水的问题导致里面卡住,再量一下驱动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Z:
通电有异响,有两种情况:一是电器问题,电压,线圈检查。二是吸附的堵阀没有到位。

网友AA:
可能卡住了

网友T:
如果空载测试正常,带载使用不正常,说明电磁阀的力不够,需要换更大带载能力的阀。

网友AB:
从图片上看,少了弹簧垫片,螺丝锁不紧,重新锁紧就是了,不要再纠结了,电磁阀异响,无非就是螺丝没紧,或是卡死,还有,这种安装方式不规范,

网友AC:
有可能是吸合时,电压不够吧!

网友AD:
不会装进出装反了吧

网友AE(2017-07-23):
变频器干扰所致,你把电磁阀电源从其它未装变频器处取电即正常。

网友AF:
首先检查一下电磁阀安装是否正确,再检查下电磁阀线圈电压与供电电压是否一样,检查下电磁阀工作时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AG:
电磁阀发热,正常

网友AH:
纯水系统上用的吧  !有方向 然后检查供电电压 最后拆阀体 如果三样都排除 基本可以肯定是电磁阀质量问题。我们单位有机个和这个一样 都是水平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