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7):
大家好,变频器报缺相但实际没缺相,可以将这个功能屏敝吗?有什么危害没有?

网友A:
那可不行。这个故障说明变频器内的电流检测有问题了。不能再用,立马送维修。

网友B:
有输入缺相和输出缺相,什么型号变频器?有些报警没法屏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汇川,我也不希望这样做。这样只能是应急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知道,变频器的电流检测,不仅仅是用于保护报警的,它还参与变频器的闭环控制呢。如果检测信号不正常,电流闭环控制就不正常了。无法运行的。

网友C:
这个肯定是检测有问题,是输出缺相吗?

网友D:
我的一台英威腾也是这样,频繁报警对应输入缺相,仔细检查未果

网友E:
   如果可以最好送修,切不可大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输输入缺相,厂家还说让屏敝,我觉得不好。

网友F:
汇川的320吧,可以选择参数项目的缺相不检测试一下,不过我用过,我一直都是选择开机缺相报警的

楼主:
检查结果是驱动板坏了,这种变频器,报输入缺相牵扯面较广!如:防雷板,驱动板,接触器电源板控制板等都有可能造成报接触器故障!经查,换了一个驱动板搞定了,是驱动板通往接触器电源板的信号丢失!该接触器电源板的供电是直流母线提供的。但是同时也要从驱动板取出一个信号。完成接触器吸合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