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7):
台达VFD-F   5.5/7.5     显示CFC3.3什么意思

网友A:
U相电流异常

网友B:
霍尔坏了吧。

楼主:
检查了一下是霍尔坏了,V/W项输出电源0V,u相13V多,把后级一个电阻摘掉,不报故障了,前边开机就报。如果不换就把三个电阻都摘了吧,要不会报不平衡了。这玩意不知好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