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

楼主(2017-05-27):
有两台空压机,两台同时用跳闸手动开启费时,想改成自动的,相互切换,这台停,那台马上启动,求教高人

网友A:
多大的空压机螺杆的还是活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两台空压机,两台同时用跳闸手动开启费时,想改成自动的,相互切换,这台停,那台马上启动,求教高人
到淘宝上购买一个时控开关+2个三相交流接触器,即可。时控开关控制一台空压机,时间达到,启动,用交流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点,切断另一台空压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两台空压机,两台同时用跳闸手动开启费时,想改成自动的,相互切换,这台停,那台马上启动,求教高人
到淘宝上购买一个时控开关+2个三相交流接触器,即可。时控开关控制一台空压机,时间达到,启动,用交流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点,切断另一台空压机。

他没说时间问题,我觉得不需要时控器吧!

网友D:
你这什么牌子什么型号都没有我没法说
不考虑空压机的话用个西门子Logo或者一个PLc可以搞定

网友E:
为什么要手动切换?

故障?维修?

如果只是使用习惯,做个简易的控制就行了。两台轮流工作。

网友F:
空压机停了可以自己启动

网友G:
楼主意思好像是两台轮换工作,最笨的方法是买两个KG316T时控开关,控制每一台机器。可以一天一换,或几天一换,自己设置

网友H:
需要怎么切换?空压机不是每天都要巡检的吗

网友I:
弄两个按钮,跟正反转一样互锁,只不过空压机两个都是正转。

网友J:
用继电器搞个互锁触点切换就可以

网友K:
空压机一般有远程控制的,你看看控制器有接口可以接的,面板也可以设置的

网友L:
故障停、起动另外一台,正常停、则不起动另外一台,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M:
电机是否是软起动?空压机有没有水冷却的缺水保护?原来的控制方式也要描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