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型号

楼主(2017-05-28):
这个电容是三菱变频器上用的,它的型号是什么意思?容量和耐压是多少?这个电容的实际测量值是87微法

网友A:
另一面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面拍一下。
另外一面标的4167

网友B:
变频器的详细型号说下;

网友C:
这个不是开关电源部分的电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详细型号说下;
A740电源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开关电源部分的电容呀
是电源上的

网友D:
问问尼吉康公司吧!
查不到相关参数!

网友E:
这不是三菱变频器吗

网友F:
容量、耐压,分析电路吧,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G:
BK0 CA1611 H21好像是型号(或与型号相关),但未搜索到其参数,好像是变频器用电容;比如,查到一个BKO-CA1487-H03,标称容量1500uf、额定电压400V(数据不知是否可靠)。
需要时,或可询问商家;nichicon,尼吉康。

网友H:
测一下那个好的啊

网友I:
这个好像是电源主电路滤波电容吧,用400V200左右代换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J:
尼吉康的电容,真狡猾,电容不标规格,容量,耐压,。有的选择肯定不用它

网友K:
回复 网友G:
这个耐压和容量的数值,体积这么小有点怀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