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8):
求大神们指点下。为什么我的富士每一台都这样呢 。恢复出厂设置后, 频率跟启动也都确认是面板指令了。 频率设为50。可以调多调少,但是 按run后就变成0.00了

网友A:
呵呵;运行端子没接线;

楼主:
改成键盘启动,不是端子启动。运行端子也要接线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大神们指点下。为什么我的富士每一台都这样呢 。恢复出厂设置后, 频率跟启动也都确认是面板指令了。 频率设为50。可以调多调少,但是 按run后就变成0.00了

你可以尝试断开变频器与电机的连接线,然后同样操作,看看变频器是否正常,如果断开连接器变频器正常,那么接上电机连接线,修改F09转矩提升这个参数。

网友A:
把FWD-CM短接后再按RUN键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FWD-CM短接后再按RUN键看一下;

如果他所说的复位出厂设置H03的话,那么和外部端子控制没有关系了。

网友C:
建议你在外部运行模式下,联通运转线,那时候RUN会亮,再调整给定电压看看,富士还是比较好用的,就是太贵

网友D: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也不会修,查资料都说输出电路有问题,通病!

网友E:
拿来我给你修表情 富士我弄得多

网友E:
显示0.00 是已经运行了启停工作已经正常 现在是频率没给定 你把频率给定选到面板给定 你运行起来按上键频率就有了

网友F:
富士p11.132kw的.要是报oc2可能是那的问题?

网友G: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问题了,面板控制可以正常启停,现在想要端子正反转启停,频率由面板给定,在恢复出厂后,F02=1,然后短接cm和fwd或者rev任何一个都启动不了,频率可以调,就是不启动,用的富士mini,0.75KW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

网友H:
驱动和模块坏了

网友G:
变频器坏了,一样的设置,换了一个,没事了

网友I(2019-09-11):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该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2020-01-04):
回复 网友I:
层主,你的问题结局没?我和楼主一样问题,我的电话155-1518-6738,微信同步,如果已经解决,还麻烦给告知方法,谢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