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8):
哪位大师可否发一份,欧姆龙CP1H的MODBUS通信CRC16程序!
939291806@qq.com 不甚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大师可否发一份,欧姆龙CP1H的MODBUS通信CRC16程序!
939291806@qq.com 不甚感激

CP1H没有必要自己写CRC校验,他支持简易ModbusRTU通讯,系统会自己计算并添加到通讯帧的最后。

而其他系列如果使用通讯模块的话,可以使用协议宏来做,同样也不需要自己写CRC校验,只有使用内置的RS232做Modbus通讯的时候才需要,不过内置的RS232做Modbus通讯经常会有各种问题,所以我现在建议用户使用通讯模块或者内置通讯板来做,毕竟协议宏并不支持内置的RS232通讯。

你可以在以下网址: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84323-page-2.html

在这个贴子内,我上传了CS1H通过内置的RS232与富士PXR4温控器的ModbusRTU的通讯例程,其中也包含了一个CRC16的功能块,你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位大师可否发一份,欧姆龙CP1H的MODBUS通信CRC16程序!
939291806@qq.com 不甚感激
CP1H、CP1L、CP1E都支持Modbus RTU简易主站功能的,会自动计算CRC校验,你执意要CRC校验子程序的话,那我给你一个!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最早用CP1H+CP1W-CIF11通过内置RS232C方式做Modbus RTU通信和三菱D700变频器通信,附有CRC校验子程序!用起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厉害!

网友C:
回复 网友B:
CP1W-CIF11不是458/422接口么?CP1H也没有内置的RS232接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1W-CIF11不是458/422接口么?CP1H也没有内置的RS232接口啊。
通信选件板使用CP1W-CIF11,串口设置如下,也就是常说的无协议:

网友D(2018-01-03):
回复 网友B:
谢谢学习了,还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学习了,还没看懂
看5遍肯定看懂的!